PIC18F87K90,EUSART2发送正常,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2-11-03):
硬件连接已反复检查,未发现问题。发送数据正常,始终接收不到数据。代码如下:

  • void USART_Init(void) // 串口初始化
  • {
  •     ODCON3bits.U2OD = 0;
  •     PMD0bits.UART2MD = 0; //使能串口2
  •     /*Init USART Port*/
  •     TRISGbits.TRISG2 = 1; //RX2, 即TRISG异步串行接收数据输入
  •     TRISGbits.TRISG1 = 0; //TX2, TRISG<1> bit must be cleared (= 0) for Asynchronous and Synchronous Master modes
  •     /*Init USART Register*/
  •     TXSTA2 = 0B00100100; //TRANSMIT STATUS AND CONTROL REGISTER:CSRC TX9 TXEN SYNC SENDB BRGH TRMT TX9D
  •     RCSTA2 = 0B10010000; //SRECEIVE STATUS AND CONTROL REGISTER:SPEN RX9 SREN CREN ADDEN FERR OERR RX9D
  •     BAUDCON2 = 0B01001000; //BAUD RATE CONTROL REGISTER:ABDOVF RCIDL RXDTP TXCKP BRG16 - WUE ABDEN
  •     /*Init Baund*/
  •     SPBRG2 = 207; //9600bps: TXSTA2bits.BRGH = 1;BAUDCON2bits.BRG16 = 1;
  •     SPBRGH2 = 0x00;
  •     PIE3bits.RC2IE = 1;
  •     PIR3bits.RC2IF = 0;
  • }
  • void interrupt pic18(void) //中断服务程序
  • {
  •     if (PIR3bits.RC2IF == 1) {
  •         if (RCSTA2bits.FERR2) {
  •             //            error = RCREG2;
  •         }
  •         if (RCSTA2bits.OERR2) {
  •             RCSTA2bits.CREN = 0; //清零错误位
  •         } else { //检查接收状态,如果接收时无错误,则读取接收数据
  •             com_receiver_buffer[com_receive_pointer] = RCREG2;
  •             receive_end = 0x01; //接收完成
  •         }
  •     }
  • }

网友:
在主程序中打开了中断
    PEIE = 1; //外部中断使能
    GIE = 1; //中断总开关

网友:
时钟打开了吗?
先用查询方式接收数据看看成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