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受电模块,为这么我这个MOS管一通电就烧掉,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1-03):
POE受电模块,为这么我这个MOS管一通电就烧掉,是什么原因

网友:
设计电感L1的目的是什么?可能是它引起的。或者是VDD的电压过高了。

网友:
按标准的线路试试。你的VDD多少V,MOS才选的2A啊

网友:
击穿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过压击穿,一种是过流击穿,首先你需要确认是过压导致的击穿还是过流导致的击穿,确定方法如下:
1.使用示波器测量Q2 D引脚在上电瞬间的电压是否超过其耐压100V
2.如果超过了100V耐压,则RDC参数或者布局不合理,没有很好的实现电压钳位,需要调整RDC参数
3.如果没有超过100V耐压,则使用示波器测量Q2 流经DS的电流,看上电瞬间是否过流,如果过流,大概率是MOS开通过慢,需调整MOS开关速度

网友:
MOS烧了,多数是超了功耗,建议根据电路工作状况计算下,看有没有新的发现。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器件有无用错?管脚是否均在正确位置。

网友:
    MOS烧了,多半多是功耗大,重新梳理一下线路,推导一下公式.

网友:
    T2的1、2脚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
    MOS管的Vds电压选低了,原厂推荐的都是150V  你这个100V有风险  试着用150V的看看

网友(2023-09-12):
    解决了吗?我找一份原理图给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