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时钟,DFF使能端加控制无法解决!

楼主(2022-11-03):
如果输入时钟必须经过一段组合逻辑(比如需要进行时钟选择, 可选外部或内部时钟), 那么在 DFF 使能端加控制是无法解决的,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简单的方法是使用 Xilinx VirtexII 器件上的 BUFGMUX 资源. BUFGMUX 实际上是 VirtexII 中的全局时钟缓冲, VirtexII 将智能 mux 与 2 个时钟源之间的切换相结合. 更为重要的是, 即使选择信号更改不同步, BUFGMUX 也能保证这两个时钟之间的无干扰切换。

网友:
dff是边沿敏感,DFF由时钟沿触发,同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