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 PINSEL2,ADDR,ADCR等寄存器!

楼主(2022-11-03):
在 AXD 里打开 Debuger Internals,在 Variable Name 里为什么没有 PINSEL2,ADDR,ADCR等寄存器 要在哪里设置

网友:
有些片内外设寄存器是不能读出,《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的 P33 页有说明及处理方法(在 Memory 窗口写入相应寄存器地址)

网友:
当 ARM 通电启动后,启动 Dragon­ICE Server 检测 ARM 板,详细步骤及设置参见对应的仿真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