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5工作一段时间后输出波形不正常

楼主(2022-11-03):
电路板是用来控制电机的,我用的AMS1117-5将9V转为5V,静止状态下电路总电流约120mA,电机工作时最大400mA左右,波形发生异常时AMS1117温度很高,输出波形如下,左边是正常波形,右边是异常波形,想请问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外围电路电容选取不合适,AMS1117自身有问题,有好几块板子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封装?电机的峰值电流是400ma么,怎么感觉芯片过温了呢,你可以9V进来,串一个4007的二极管。

楼主:
这个是电源部分的原理图 有没有可能是钽电容质量问题 因为之前用过国产的一上电就炸 质量堪忧

请教了别人 说是动态周期性输出过载 有没有大手子知道具体原因吗?

网友:
7V压降,400mA电流,LDO上面热耗接近3W了,太高了,试试输入电压改成7V。还得注意电机是感性负载,注意反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