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E 饱和功率要求要多少?MTK平台

楼主(2022-11-03):
LTE 饱和功率要求要多少?MTK平台

网友:
看你用的哪家的PA了。

网友:
测试口的要求在QPSK/Full RB下一般是23dBm +2.7/-3.7dB,饱和功率当然是越高越好了。通常4G PA能够能够输出的饱和功率在30dBm的样子(此时性能已经比较差了),减掉PA到天线测试口之间的插损,基本上就是手机能够输出的饱和功率。一般饱和功率能够输出在26dBm以上,如果低于这个值很有可能是插损太大了,或者PA的load位置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