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关于编译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2-11-03):
FPGA芯片是xilinx公司生产的,软件是ISE9.1i,
1、现在有个问题是我有一段verilog程序,首先编译一次,之后在未加改动的基础上再编译一次,请问这两次编译之后映射在FPGA内部逻辑资源中的电路一致么,在fpga内部的映射位置一致么?
2、第二个问题是我还是这段程序,我将里面的always模块之间的位置调换一下,assign语句的顺序也调换一下,但功能未变化,再编译一次,这次的结果和前两次的结果映射在FPGA内部逻辑资源中的电路一致么,在fpga内部的映射位置一致么? 问题比较弱,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
由于算法是随机的,因此一般来说,是不确定的。
当然,如果你使用了反标注,或者分区设计之类的用法,只要你的程序不发生改变,那么它可以保留你上次编译的结果不变,即使再编译也不会发生改变。
我指的程序不变,是不要进行任何修改,你说的语句顺序调换了,那么也被认为是程序发生改变,自然编译结果也可能不同。

网友:
同一段代码生成的电路一般来说是一致的
至于在FPGA内部的位置,如果有约束文件,则会根据约束文件来
如果没有,则随机。

网友:
1.同一份代码的任何两次编译综合后产生的映射的电路都不一样,除非你特别将映射设置为固定;
2.fpga内部映射不一致。

网友:
    从网上下载一个steam.dll文件放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或是需要这个文件的程序目录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