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DC直流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22-11-03):
    12VDC直流电流检测电路,帮我看看是否有问题,或者你们有更好的电路推荐,贴个图

网友:
    可以用类似的芯片

网友:
    运放的1脚,串联1K欧姆左右的电阻。

网友:
    D8,D9可去掉,由于电源电压限制,运放输出不可能大于5V或小于0伏,除非担心电源不稳定(其实如果电源电压超过5.5V,LMV321先烧了)。运放第5脚再加一个10uF去耦电容。Q1最大电流不应超过4A,不然运放输出饱和。其他好像没啥问题。

网友:
    D8,D9没啥必要,因为运放电源电压不能高于5.5V(否则运放先被烧了),更不会低于0伏。运放1脚再加一个10uF去耦电容,不然低频杂波无法滤除。流经R12的电流不应超过4A吧,不然运放饱和了。其它没啥大问题。

网友:
    电路仿真后没有问题,电路可以使用。请注意24KΩ的反馈电阻可以适当调整大些,如57KΩ,同时注意采样电阻0.05Ω的功率,可以用1206的(视具体使用场景而定,封装宜大不宜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