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击穿的现象是什么

楼主(2022-11-03):
    mos击穿的话,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不完全击穿,DS之间电压变小

网友:
    击穿的话,就是坏掉了呗

网友:
    没试过MOS击穿是啥样的,不过估计也得冒烟吧

网友:
    你可以将MOS的参数选择余量大一点,就可以不会出现击穿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