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铜导线/电缆适用于什么频段?

楼主(2022-11-03):
请问 普通的铜导线/电缆适用于什么频段?
在使用网络分析仪的一次100KHz-300MHz的测量中, 在10MHz以后测量结果核仿真结果出现了较大偏差。10MHz以内的测量结果可以接受,但是之后偏差非常大。 所以想问问这是否可能是由于铜导线的原因?

网友:
导线的材料通常与电阻率有关,而与带宽和频率关系不大。
由于高频时电流有集肤效应(高频电流集中在导线的表面),所以与电缆的形式关系较大,为了降低高频阻抗,增加带宽,通常采用多股线(表面积大),或同轴电缆。

网友:
对于任何网络,宽带越宽其时钟频率就越高,铜线宽带也是一样。

网友:
通常电话线用在电话机时,频率低,只有4000Hz以下,要求不高,引入线是铁芯线(强度高,便宜)。在安装ADSL后,工作频率要高不少,通常是将铁芯引入线改用铜芯线,高频时衰耗较小,工作稳定性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