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影响EMC的因数有哪些?

楼主(2022-11-03):
    影响EMC的因数有哪些?

网友:
    电压会影响EMC,电源电压越高,意味着电压振幅越大,发射就更多,而低电源电压影响敏感度。

网友:
    不适当的接地也可以影响EMC。有三种信号接地方法:单点、多点和混合。在频率低于1MHz时,可采用单点接地方法,但不适宜高频;在高频应用中,最好采用多点接地。混合接地是低频用单点接地,而高频用多点接地的方法。地线布局是关键,高频数字电路和低电平模拟电路的接地电路尽不能混合。

网友:
    影响EMC的因数有:
1.电压
2.频率
    3.接地
    4.PCB设计
    5.电源往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