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与一个一组数据比较并赋值为最为接近的值

楼主(2022-11-03):
矩阵与一个一组数据比较并赋值为最为接近的值

如这样的数据,我与

一组BFB这样的一组数据比较,并将上面表格的值  进行最接近值得赋值,如何进行比较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 histc函数自己设置边界对原数据进行分组,然后根据分组索引做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histc函数自己设置边界对原数据进行分组,然后根据分组索引做替换。

我去看了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基本上是可以找到边界量得 数量,却没有指出这个这个矩阵得角标值,
我应该是   先把矩阵拿出来,和这些边界值比较,做差绝对值最小得,把这个值赋值进去。
然后循环执行这种,可能是需要一个值与一行矩阵进行比较,并能获得下角标的这种函数,不知道有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