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FC MOS驱动及DS波形震荡问题?

楼主(2022-11-03):
蓝色驱动波形和紫色DS波形,DS波形震荡能消除吗?这个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这个跟你负载的状态有关系么。

网友:
挂载测试,没有形成闭环回路。

网友:
这个震荡都会有,是由你外部供电电路的电感导致的,要靠你外围电路去消除,你可以在电源电感附近并一个电解电容,可以根据震荡的频点和你电感的大小选取电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