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导入PCB显示尺寸过大,无法导入。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楼主(2022-11-03):
DXF导入PCB显示尺寸过大,无法导入。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结构图的设计比例不是1:1的,或者设计单位不一致

网友:
    那你就分开导入啊 如果是一副图超出范围 那就没办法了 如果是三视图 可以分开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