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向导导入brd文件失败

楼主(2022-11-03):
的是AD17和cadence16.5。在AD中用向导导入brd文件,然后一直都出现错误,导入DSN文件可以转成原理图,所以软件应该是没错的。检查了环境变量,看不出什么问题。求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AD转16.5以后的cadence的PCB文件需要brd的另外文件。

网友:
用低版本搞好后导入打开,或者转换成其他格式先。

网友:
allegro的高版本可以转换低版本,但是低版本不可以转换高版本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