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S参数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2-11-03):
关于S参数有一些疑问,这里希望向各位请教一下。我理解S参数应该是表征器件本身特性的量,是与器件外界无关的参数,就像Z参数,Y参数一样,但在S参数的定义中,如S11:表示端口1接波源,端口2接匹配负载时,端口1的电压反射系数。这样看,S参数的定义是在明确规定了负载的情况下才确定的,这是不是说一个器件的S参数是和它所接的负载有关,这是不是就与S参数是表征器件本身特性的参数相矛盾?

网友:
    S参数一般表征的器件是无源器件

网友:
    1. 器件的S参数矩阵和和Z参数矩阵、Y参数矩阵、H参数矩阵一样,都是表征器件特性的参数矩阵;
2. 端口接50欧姆负载是测量器件S参数矩阵的方法,就像用开路短路法测器件Z参数矩阵一样,也就是说接不接50欧姆负载器件本身的S参数矩阵是不变的。

网友:
    S参数是和端口阻抗有关的 你可以仿真个结构看看
    Z参数和Y参数是和端口阻抗无关的

网友:
    应该是S参数就是50欧系统里 器件本身的属性吧

网友:
    50ohm情况下的S参数表征系统在50ohm时的属性,100ohm的属性对应100ohm的情况,就好比同样一个结构,仿真时设置端口阻抗不一样会呈现不一样的S参数曲线,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