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对于电机控制器设计来说,如何选择关键元器件的参数啊?

楼主(2022-11-03):
我想问下对于电机控制器设计来说,如何选择关键元器件的参数啊?

网友:
功率要匹配、电压等级也要匹配。

网友:
MOS 的选型电压是额定的 1.5 至 2 倍,电流是额定的 3~5 倍,还有不要太热。

网友:
功率开关管、母线电容这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