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断向量数据不正确是何原因?

楼主(2022-11-03):
用实验程序运行经常出现下列信息! 程序不能下载到目标板。

Warnning! interrupt vectors data is not correct!
Program you downloaded can not run freely!

(警告!中断向量数据不正确!
您下载的程序无法自由运行!)

网友:
仿真器配置一定要正确,即"EasyARM Configuration"设置窗口中的"FLASH"项中选择"Erase Flash when need";
向量表累加和要为 0;
可以先在 RAM 调试一个程序(运行),然后 STOP,再使用 File->Load Image...加载要下载到 FLASH 的调试文件。

网友:
将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存入相应连接寄存器LR,以便程序在处理异常返回时能从正确的位置重新开始执行。CPSR复制到相应的SPSR中。根据异常类型,强制设置CPSR的运行模式位。强制PC从相关的异常向量地址取下一条指令执行,从而跳转到相应的异常处理程序处。

网友:
当ARM异常中断发生时,系统执行完当前指令后,将跳转到相应的异常中断处理程序处执行。当异常中断处理程序执行完成后,程序返回到发生中断指令的下条指令处执 行。在进入异常中断处理程序时,要保存被中断程序的执行现场,从异常中断处理程序退出时,要恢复被中断程序的执行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