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 BB VIA GAP设置

楼主(2022-11-03):
    请教各位,怎么设置才能使在同一位置不是相邻层的盲孔和盲孔不报错,相邻层的盲孔和埋孔报错?因为我如果设置min BB VIA GAP都是0 的话,所有这些报错都发现不了。说的有些混乱,不知道大家还理解

网友(点评):
這算比較高階的設定, 小弟我是會, 但由大師說會更清楚.

楼主:
    举个例子,就比如8层二阶的1-3,6-8盲孔在同一位置不报DRC,1-3,3-6的盲孔和埋孔在同一位置报DRC.

网友A:
    你这样打孔肯定不行  ,1-3 和3-6  重叠 不就是1-6的孔吗 ?   况且工艺也达不到

网友(点评):
你會錯意了, 他的要求是正確的.1-3,3-6的盲孔和埋孔在同一位置报DRC....一點點重疊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打孔肯定不行  ,1-3 和3-6  重叠 不就是1-6的孔吗 ?   况且工艺也达不到

    我没有相邻层打孔啊,中间隔层的,我现在就是想怎么把相邻层打孔的检查出来,不是相邻层的不报DRC

楼主:
    你就是大师,说下方法呢,问了其他人都不会

网友B:
    modes 里关闭MIN BB VIA G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es 里关闭MIN BB VIA GAP

    这样的话相邻的盲孔埋孔也不会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