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固态照明驱动电源产品对照表

楼主(2022-11-03):
开关电源驱动芯片LD7839GJ
LD7839GJ具有调光功能和热折返功能的高性能初级侧 LED 控制器
LD7839GJ是具有有源功率因数校正功能的控制器。它支持跨线电压输入的高功率因数,并以准谐振 (QR) 模式驱动转换器以实现更高的效率。通过使用初级侧调节 (PSR),LD7839GJ在次级侧无需并联稳压器和光耦合器即可准确控制输出电流,从而减少了外部元件数量、成本和驱动板的体积。旨在支持电压模式技术中的反激或降压升压拓扑。
LD7839GJ与模拟调光兼容。输出电流可以通过 PWM 占空比或 DIM 引脚的平均电平进行调制。
LD7839GJ封装在标准 SOIC10 中,该器件高度集成,外部元件数量最少。内置了一套强大的安全保护以简化设计,如 LED 开路、LED 短路、VCC 欠压锁定 (UVLO)、VCC 过压 (VCC_OVP)、过载、输入欠压/过压、外部/内部过压温度,逐周期电流限制......等。为确保在高温下可靠运行,还提供了用户可配置的电流折返电路。

特征
宽输入电压范围:85~277Vac
通过 ST 引脚快速启动控制器(< 0.5 秒)
初级侧反馈控制器
线前馈以提高精度
严格的恒流调节(+/-2%,典型值)
功率因数校正(> 0.9,典型值)
优化总谐波(< 10%,典型值)
通过 DIM 引脚进行调光功能
直流调光输入范围:0.5V~2.5V
PWM调光输入范围:800Hz~2KHz

强大的保护功能
VS 引脚的欠压输入/输出检测
通过 VS 引脚提供交流输入过压保护
VCC 引脚上的过压保护
ZCD 或 SD 引脚上的可编程 LED 开路 (OVP) 保护
逐周期峰值电流限制
第二限流保护 (CSP)
电流检测短路保护 (CSSP)
输出短路保护
外部 NTC 在 SD 引脚上进行热折返
内部过温保护

应用
AC-DC LED 照明驱动器

恒压驱动芯片LD7841GS
LD7841GS是针对隔离和非− 隔离恒压LED驱动器。其专有的电压模式控制算法旨在支持反激、降压-升压拓扑−单位功率因数,并严格调节一次侧的恒定输出电压,从而消除了对二次侧反馈电路或光耦合器的需要。
该设备与最少数量的外部组件高度集成。为了简化设计,内置了一套坚固的安全保护装置。该装置专门用于非常紧凑的空间效率设计,并且如果没有负载连接到LED驱动器。

特性
•宽通用输入范围(85VAC~305 VAC)
•高压启动:启动时间:<0.5秒。
•低待机功率-空载省电:<0.2W-待机功耗:<0.4W,150mW输出
•稳定状态下的精确CV调节:<±5%
•负载瞬态下的CV调节:<±15%
•总谐波电流优化:THDi<10%
•高功率因数:PF>0.92
•强大的保护功能-棕色−高压引脚的输入/输出检测-高压引脚的交流过电压保护-FB引脚的可编程输出OVP-循环−通过−CS引脚上的循环峰值电流限制-过载保护-次级二极管短路保护-CS和FB引脚上的引脚短路/断路保护-FB引脚的绕组短路保护-输出短路保护
•250 mA/-700 mA图腾柱驱动能力

应用
•LED驱动器电源
•需要功率因数校正的离线设备

LD7830GR高压启动集成PFC
LD7830GR是一款HV启动反激式PFC控制器,专为LED照明设备而设计。它以转换(TM)模式运行,并集成了安全所需的完整保护,因此它是一种极好的解决方案,可最大限度地减少组件数量。具有高压启动功能的高功率因数反激式LED控制器,这些使其成为经济高效的应用的理想选择。利用HV启动技术,高功率因数和TM控制,可以有效地最小化启动时间和电阻器损耗。该电路可轻松实现PF> 0.90,以满足大多数国际标准要求。通过该IC内置的完整保护,例如过压保护(OVP),过流保护(OCP),过载保护(OLP),过温保护(OTP)和短路保护(SCP),它可以实现电路在正常和异常测试中满足大
多数安全要求。

特性
高压(600V)启动电路
高功率因数反激式PFC控制器
高效转换模式操作
UVLO(16VON和7.5 VOFF)
VCC OVP(过压保护)
OLP(过载保护)
OCP(逐周期电流限制)Vcs = 0.5V
内部OTP(过温保护)
500 / -800mA驱动能力
内部OTP功能

应用
LED电源
反激式PFC电源

LD7838GR高压启动集成PFC
LD7838GR是一款700V高压启动有源PFC反激控制器,专门为LED照明应用设计。该装置在过渡或边界模式下工作,并集成了所需的完整保护。它最小化了任何一个SOP-7包中的组件数量。这些使得设计具有成本效益的应用程序变得容易。
采用高压启动技术、功率因数校正和边界模式切换控制,可以有效地减小启动时间和电阻损耗。该电路可以轻松实现功率因数为0.92以上,满足大部分IEC61000-3-2标准认证的国际要求。
集成电路内部内置完整的保护,如过压保护(OVP),过电流保护(OCP),过载保护(OLP),过温保护(OTP),短路保护(SCP),引脚开/短路保护。它使电路在正常和异常测试中都能满足大多数安全要求。

特性
高压(700V)启动电路,采用85~305VAC输入范围的高压引脚
高功率因数(> 0.92)
高效的过渡模式操作
低功耗(< 0.5W)
准确的OLP补偿高/低线路
内置BNI/ BNO功能
UVLO (16Von和8 Voff)范围
内置VCC过电压保护
内置过载保护
可调过输出电流保护(逐周限流)
内部超温保护

应用
照明驱动模块
有功功率因数校正电源

台湾通嘉LD7591GSGS
描述
LD7591GSGS是一种工作在过渡模式下的电压模式PFC控制器,具有多种集成保护功能,如OVP、OCP和Brown in保护。它减少了组件数量,并可用于SOP-8或DIP-8封装。这些使其成为低成本应用的理想设计。它提供低启动电流、过压保护、开路反馈保护、禁用功能、过电流保护、欠压锁定和集成LEB电流传感功能。与传统的电流模式PFC控制器不同,LD7591GSGS没有额外整流的交流线路电压信息,以将功率损耗降至最低。如果INV引脚电压低于0.45V且工作电流超过65μA,LD7591GSGS将被禁用

特性
FC预调节器的过渡模式
•电压模式控制
•可编程最大接通时间
•低启动电流(<30μA)
•UVLO(欠压锁定)
•CS引脚上的LEB(前缘空白)
•打开反馈保护和禁用功能
•OVP(过电压保护)
•OCP(逐周期限流)
•800/-1200mA驱动能力
•内部OTP功能

应用
•输出功率大于65W的适配器。
•开放式开关电源
•液晶电视电源
•LED电源

台湾通嘉LD7597GS具有高功因、低谐波、低待机
通嘉公司推出具高功因、低谐波、低待机之升压型功率因数校正控制器–LD7597GS通嘉科技(Leadtrend Tech. Corp.)推出最新的峰值电流模式临界导通型(CRM)之功率因数校正(PFC)升压型控制器IC-LD7597GS,利用通嘉科技的总电流谐波(THDi)优化技术专利对照明或重视高功因之系统应用场合提供一个最佳方案。在重载条件下,电路通常操作临界传导模式(CRM)下工作;而当负载降低时,将通过强制一个死区(遮蔽)时间,强制进入不连续的传导模式(DCM),使得对于较轻负载时能获得效率最佳化。再者,它采用SOIC-8封装,具有用于实现强大而紧凑的PFC升压级所需的特性。典型设计系统中,当输入115/230Vac电压且于半载(50% load)操作时,其功率因数可高于0.95而总电流谐波电流可低于8%,效率高达~95%。
典型原理图:

LD7597GS为峰值电流临界导通模式(CRM)的功率因数校正(PFC)升压型控制器IC,适用于模拟/脉宽调变(PWM)可调光LED电源驱动。该元件的市场优势是总谐波失真(THD)性能最佳化,同时在宽负载条件下获得最大化系统能效、线性电平检测实现最佳化的回路增益控制、整合误差放大器易于回路设计和降低功耗及启动和动态负载期间还具备更小的过冲/下冲等优势。此外,在抑制功率开关元件应力与EMI方面也加入了电磁干扰(EMI)优化对策,因此可提供研发人员在电磁兼容EMC)设计上能够更为简单LD7597GS坚持通嘉一贯高品质、高性能的传统,提供全面且完整性的保护机制。包含基于创新的电流谐波优化(THD)增强技术、动态响应增强、软过输出电压保护(OVP)、线性前馈、宽Vcc范围(12 V至30 V)、跨导型误差放大器(OTA)、高驱动能力(-1000/+500 mA),以及欠压保护、热关断、OVP、过电流保护、开路/短路保护…等等。各式关键技术均有通嘉科技自有专利屏障,让使用通嘉IC的电源供应器,丝毫无安全上的顾忌。

台湾通嘉LD7591GS
描述
LD7591GS是一种工作在过渡模式下的电压模式PFC控制器,具有多种集成保护功能,如OVP、OCP和Brown in保护。它减少了组件数量,并可用于SOP-8或DIP-8封装。这些使其成为低成本应用的理想设计。它提供低启动电流、过压保护、开路反馈保护、禁用功能、过电流保护、欠压锁定和集成LEB电流传感功能。与传统的电流模式PFC控制器不同,LD7591GS没有额外整流的交流线路电压信息,以将功率损耗降至最低。如果INV引脚电压低于0.45V且工作电流超过65μA,LD7591GS将被禁用。

特性
FC预调节器的过渡模式
•电压模式控制
•可编程最大接通时间
•低启动电流(<30μA)
•UVLO(欠压锁定)
•CS引脚上的LEB(前缘空白)
•打开反馈保护和禁用功能
•OVP(过电压保护)
•OCP(逐周期限流)
•800/-1200mA驱动能力
•内部OTP功能

应用
•输出功率大于65W的适配器。
•开放式开关电源
•液晶电视电源
•LED电源

网友:
led灯的原理,当电子与空穴复合时能辐射出可见光,因而可以用来制成发光二极管。在电路及仪器中作为指示灯,或者组成文字或数字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