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逻辑器件和ASIC,两者有什么不同区别?

楼主(2022-11-03):
可编程逻辑器件和ASIC,两者有什么不同区别?

网友:
随着集成电路的出现和应用,人们选用功能固定的标准集成电路(例如各种逻辑门,编码器,译码器,触发器,和计数器等)构成硬件系统,后来,又以微处理器为核心构成系统,现在则广泛采用专用集成电路(ASIC)来构成系统,一个复杂的数字系统只要一片或则是几片ASIC即可实现。

网友:
CPLD器件内部含有许多逻辑块和连线资源,而逻辑块由与-或阵列和触发器等构成,逻辑块的功能由用户编程决定。

网友:
FPGA是另一类可编程逻辑器件,在结构上与CPLD有很大的差别,电路设计不受与-或阵列结构的两级组合逻辑限制。芯片内部主要由许多可编程逻辑模块组成,靠纵横交错的分布式可编程互联线连接起来,可构成极其复杂的逻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