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内层非功能焊盘

楼主(2022-11-03):
    多层pcb板加工的时候内层的非功能焊盘能删除吗?各有什么利弊。  还有板上的安装孔,如果是删除内层非功能焊盘,是不是安装孔内层没有连接的层实际加工时没有焊盘的?

网友:
    保留非功能盘有助于解决由于热膨胀系数(CTE)问题而导致的电路板Z轴膨胀问题。

网友:
    删除就是非连接的那层不会有焊盘,我们都是用不到的删除,目前也没发现有什么影响,一般厂家会直接删掉,如果是插件的器件,独立的焊盘在那里会对信号有影响吧,贴片的更没必要了,不删除就是独立的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