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electrical physical spacing 都是设置什么?

楼主(2022-11-03):
allegro electrical physical spacing 都是设置什么?

网友:
    electrical设置时序  比如等长规则  physical设置物理线宽等规则  spacing用于设置线间距等规则详见附件

网友:
    electrical可以进行布线的设置,可以设置走线的等长,差分对走线要求。physical可以进行设置线宽,过孔。spacing可以设置各种间距。

网友:
    Electrical:设置电气约束
    Physical:设置物理约束
    Spacing:设置间距约束
    Same Net Spacing:设置Net to Net Spacing之间的约束规则
Propercities:设置元器件或网络属性
    DRC:显示DRC错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