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如何进线?塑壳断路器为什么不能倒进线?

楼主(2022-11-03):
    断路器可以将线路倒带

断路器的作用是切断和接通负载电路,以及切断故障电路,防止事故扩大,确保安全运行。高压断路器的断路电压为1500V,电流为1500-2000A 电弧,这些电弧可以延伸到2米仍然继续烧毁。因此,灭弧是高压断路器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不允许倒车线,倒车会导致保护容量显著减少,甚至损失。

二、断路器的进线方式

一般的断路器是不可以倒进线的。如果我们非要倒进线,那么对于断路器的性能将企业降低,光敏电阻比如通过短路分断能力会降低(这和断路器进行内部结够有关,上进线时表示一个电源经连接板、静触头、动触头、软连接、保护管理系统、连接板这样的顺序,下进线方式正好可以相反。反进线的断路器开断短路故障电流时,灭弧能力以及降低)。

如果是带过载、短路进行保护的电子式剩余工作电流通过动作以及断路器(漏电断路器)的接线,它们也只能上进线,而不能下进线。这是我们因为电子式剩余部分电流技术动作控制断路器的脱扣线圈是装在一个靠近实现负载侧,上进线时,脱扣器线圈在发生存在漏电时,它使断路器跳闸,因为没有动静触头打开,动触头处无电压;如果企业现在可以改为下进线,发生具有漏电动作后,断路器分闸,从原负载端(因下进线负载端成了系统电源端),至脱扣器线圈及动触头处均有电压,如果旅游线路设计电压有浪涌现象等故障,PTC热敏电阻就会造成烧毁线圈,使剩余经济电流产生动作分析断路器失去自己应有的功能。

通常,断路器垂直或水平安装。 垂直安装是要安装在向前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前面的断路器文字是在向前的方向,头朝上。 如果反向安装,我们看到断路器前面的字是反向的,俗话说是头朝下,这样的安装是不允许的。

如果是过载,短路保护的电子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不能从下面进入线路。

    如果是微型断路器,不能从下面进线;否则没有保护功能,只能作为隔离开关使用。

    如果是塑壳断路器,一般的国产企业产品信息不能从下方进线,压敏电阻只有一个少数名牌厂商的部分技术规格是否可以,如常熟CM1的部分设计规格。

三、塑料外壳断路器不能反转进线的原因

    1、结构原因

对于塑壳断路器,上行线路是指电力线路通过连接板-静态接触-移动接触-软接触-保护系统(双金属元件或热电阻元件和电磁系统)-连接板; 下行线路是电力线路-连接板-保护系统-软接触-移动接触-静态接触-连接板。

如果短路电流在进入线路时被切断,虽然大部分电弧进入弧室,但一部分带电的游离气体移动到可动触点的连接部分,游离气体的某一相接触到相邻的带电体,则可能存在交流短路。另一方面,即使断路器成功地切断了短路电流,由于下部接线、保护系统、软接线和共轴总是处于供电电压以下,绝缘也会老化,还可能发生相间漏电等事故。

2、恢复电压的原因

    所谓中国恢复工作电压是指断路器开断短路保护电路的过程,加在动静触头之间的电压。只要通过电弧经过不断拉长和驱入灭弧室,使其受冷却,提高以及电弧电阻和电弧电压,且电弧电压是否大于经济恢复系统电压时,电弧才能被熄灭。恢复电压分有稳态恢复正常电压和暂态恢复电压比较两种。

    瞬态恢复电压的两个重要参数是振荡频率f和过振荡系数r、f和r,触头间电压上升的速度越快,电弧熄灭越困难。 振荡频率f与电路的电感、电容和电阻有关。 输入线具有大系列的元件、电感器和电容器。 由于其电阻比上输入线的电阻高得多,因此其瞬态恢复电压高得多,并且电弧难以熄灭,这常常导致电弧击穿和再点火。

创芯为电子为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电子元器件采购的平台。主要产品包括电源管理芯片、处理器及微控制器、接口芯片、放大器、存储器 、逻辑器件、数据转换芯片、电容、二极管、三极管 、电阻、电感、晶振等,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在售商品超60万种,原⼚或代理货源直供,绝对保证原装正品,并满⾜客⼾⼀站式采购要求,当天订单,当天发货,还可免费供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