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计算

楼主(2022-11-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当保持输入信号的幅值不变,通过改变输入信号频率,当出现输出信号降至输入信号幅值的0.707倍(-3dB)时,此时对应的频率称为这个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网友:
输入的C8和R11是个高通滤波器且截止频率<1Hz,可以无视。
剩下的是个KRC滤波器加上一个额外的C11。
首先忽略C11的情况下,根据公式算出KRC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31.2Hz,书上这个算式有笔误,应该是C9而不是C11,可以自行验算一下。
在31.2Hz时C11的阻抗为108.5k,低频更大,基本不影响放大器-极输入电压,所以在算截止频率时确实可以忽略。

今天刚在面包板注册看到你的问题,打完一串字发现不验证手机不让发帖,然后跑这里来发现果然你在这也发了X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支持  只是如何判断哪些要 哪些不要

还是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比如这题首先一眼看到1uF和100kΩ的高通滤波,1/(2piRC)~1Hz, 只是过滤DC而已。 然后注意到这个并联的47nF很小,低频阻抗大对没电路什么影响,高频才会短掉R13(当然就算短掉R13也没多大影响)。频域分析时把C当成会变化的电阻,把放大器当成强制使两个输入电压相等的器件来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