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tack Editor 17.4 双击打不开

楼主(2022-11-03):
    各位大佬,新手想问一下,绘制焊盘时双击打不开padstack Editor 17.4这个软件,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都在绘制焊盘了,已经在软件里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在绘制焊盘了,已经在软件里面了吧!

    表述错误,就是单纯的打不开Padstack Editor 17.4,

网友B(2023-03-17):
    我的17.4软件安装是用吴先生的阿狸狗破解的,ORcad和PCB Editor都能正常用,但是Padstack Editor 17.4打开无反应。不知是什么问题?群里的大神们,这个要怎么弄才行啊?

网友C(2023-10-24):
引用 网友B:
    我的17.4软件安装是用吴先生的阿狸狗破解的,ORcad和PCB Editor都能正常用,但是Padstack Editor 17.4打开 ...

    请问下有解决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4-01-15):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有解决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解决了吗你们,我也一样

网友(2024-07-16):
    俺也一样,你们解决了么?

网友:
    提供下思路
1、如果装了多版本,需要切换到正确的版本,可以使用厂家自带的switch工具或者自己修改注册表。
2、如果只有一个版本,关注下系统用户名,不能出现中文。
    3、还不行的话,把错误截图或者错误描述发上来,“打不开”太笼统了,是打开报错,还是打开没反应,还是打开闪退?

网友(2024-12-03):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双击padstack Editor 17.4没有任何反应,从allegro里编辑焊盘那时跳转也没有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