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5开关电源7脚有8v电压,其他脚没有电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11-03):
3845开关电源7脚有8v电压,其他脚没有电压是什么问题?

网友:
3845的启动电压为8.5V,低于此值芯片无法启动,8脚没有5V电压。

网友:
检查他的静电,平时输入端有没有电压输入?如果有,就是三把食物坏掉了,如果没有,就顺着线路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