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的连续传导发射超标问题求助

楼主(2022-11-03):
    EMC方面小白求助,最近设计的一款产品做EMC测试时连续传导发射CE02(汽车电子方面),然后30-108MHz频段电压法和电流法都是超标情况,由于EMC知识欠缺,现场整改也不太理想,。想问一问这个是什么常见的原因导致的这个频段超标

网友:
    EMC主要从信号源、和传播路径出发:
信号源:你不是有5MHZ的信号源之类的(晶振、射频发生器)~你看每个尖峰大概都是5MHZ。(也可能是5MHZ的倍数,比如2.5MHZ)
传播路径:产品上是不是有大于50cm的线。这些比较长的线一般需要加电容或者磁珠。电源也需要都有EMC滤波器的~

网友:
    从测试图谱上的情况来看,多为窄带干扰。多以时针信号为主,汽车电子为保定产品稳定,多采用有源时针。需要对有源时针输出进行高次谐波滤波,或降低信号振辐。

网友:
    首先确认你的测试配置是不是正确,CISPR25电压法传导(CE)电源线一般离LISN是20cm,建议不要用过长的电源线,否则会影响测试结果

网友:
    EMC问题,可以线上沟通vx:17674523435

网友:
    大概率是电源的问题,将电源线先套磁环定下位,再进行后续整改。

网友:
    这个就是倍频时钟问题:
    1. 如果是内部时钟,可以优化MCU供电电源走线,也可以增加选取在电源上靠近芯片处增加磁珠,选型注意电流及100M阻抗。
    2. 如果是外部时钟,则可以优化晶振波形,调整RC值,PCB上做包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