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tlab中最小二乘法参数辨识

楼主(2022-11-03):
    系统输入输出数据一览表
输入 0    0.84    0.14    -0.96    -0.28    0.93    0.99    0.41
    输出 0    0.195   0.513   -0.272   -0.42    0.058   0.263   0.45

针对以上模型分别采用最小二乘法(LS)进行了模型参数辨
识,其Matlab程序清单如下:
    clear %清零工作空间
U=[0,0.84,0.14,-0.96,-0.28,0.93,0.99,0.41]′;
    Z=[0,0.195,0.513,-0.272,-0.42,0.058,0.263,0.45]′;
%赋系统输入输出初始值
m=iddata(Z,U);
    %标准包含系统输入输出数据对象
    V=arx(m, [1 1 1])
    %基于最小二乘法的系统参数辨识
present(V)
%显示最小二乘辨识对象的信息
由运行程序可得最小二乘辨识结果为A(q)=1 + 0.518 5q-1,B(q)= 0.546 6q-1,
    从而可得系统的传递函数为
G(s) =(0.546 6s-1)/(1+0.518 5s-1)

    现在我想用上面方法求4阶的传递函数,该怎么做呢,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开放式的程序设计语言,可用于高性能工程计算。基本的数据单位是没有维数限制的矩阵。MATLAB是很多数学类、工程和科学类的初等和高等课程的标准指导工具。工业上常用来做产品研究、开发和分析。

网友:
    %标准包含系统输入输出数据对象
    V=arx(m, [1 1 1])
改为
    V=arx(m, [4 4 1])
    就可以了!

网友:
    G(q)=1/(1-0.9*q-1)这种传递函数能在simulink有对应模块吗,或者怎么把它变成G(s)时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