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ID电流如何检测

楼主(2022-11-03):
    想确认mos管的极限工作状态,该如何测试?

网友:
    mos管的驱动环路距离不能太远,否则因为寄生电感降低开关速度和导致振铃。另外,一般驱动器也难以提供很大的驱动电流。

网友:
    串电流表或者使用电子负载

网友:
    串电流表,加电阻

网友:
    感觉基本按手册就可以,
    % N7 b2 W6 e4 j一般不会到极限,留足余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