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设计单位推荐用 mm 还是 mils ?

楼主(2022-11-03):
    没在大公司干过,以前用PCB 画板用 mils,后来改用 mm, 最近看一些视频教程推荐用mils, 请问大公司一般用哪种单位多?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随意,每个公司都不一样,自己开心就好

网友:
    Layout 用mil 建零件用mm

网友:
    mils和mm都用过

网友:
    有阻抗要求的用mil,没阻抗要求对结构要求多的用mm。  其他的看个人习惯。

网友:
    良心建议:mil

网友:
    这也不绝对吧,有的插座的脚间距就是0.25的

网友:
    一般看你的板厂或者打件厂用哪个 你跟他们同步就可以
    如果需要你决定用mm还是mil 那建议你使用mil 因为市面上用的人多
如果你要用mm但是你下家板厂或者打件厂用的mil
建议你除了固定尺寸以外(比如焊盘pitch)其他的mm尺寸用0.254的倍数 可以减小误差
比如没有阻抗要求的线宽线距

网友:
    画板子用mil,建封装那些用mm

网友A:
    告诉你,大公司都是mm

网友:
    没有固定要求吧?自己用着高兴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大公司都是mm

真的吗  没在大公司干过  还真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吗  没在大公司干过  还真不太清楚

    曾两家大公司任职的经历告诉你,都有也看软件

网友:
    看习惯了,哪种习惯就用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