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中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2-11-03):
    这个电路中变压器输出的电压和整流之后输出的电压分别是多少?还有图中C6和C5两个电容分别的作用是什么?求大佬讲一下,谢谢了!

网友:
    旁路电容、去耦电容、滤波电容等几种,经常使用在电源电路中。

网友:
    C5C6的作用是滤波。由于整流桥输出一是每秒100次(50赫交流)的脉动直流,需要利电容的电荷存储特性,使脉动直流变得平滑。C5的作用一样。但另一个作用滤除U6的杂波,提高在负载电流快速变化的响应能力。

网友:
    变压器输出电压未标志或者图中看不清楚,整流后输出的是脉冲电压,电压值比变压器输出的交流电值稍低,所低的电压值等于二极管的压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