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天线TIS的改善都有哪些方法?

楼主(2022-11-03):
手机天线TIS的改善都有哪些方法?

网友:
加强LCD的接地,connector中的地线也要尽可能的多

网友:
天线只是改善tis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有限的. LCD, Speaker, Vibrator等一般在天线附近的东西都会影响tis,它们的飞线也会产生系统噪声,影响到tis.LCD的良好接地会对tis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 PCB的Layout本身也是决定tis的一个关键因素.不是说cable test时 tis没有问题, PCB的Layout就一定没有问题, 还是可以从改善layout方面去想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