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GPRS模块之间能否通信或公网IP有办法主动访问GPRS模块么

楼主(2022-11-03):
    请问两个GPRS模块之间能否通信或公网IP有办法主动访问GPRS模块么
    请问各位高手
    1。在两个GPRS模块之间可以通信么,即一个终端访问另外一个终端并传送GPRS数据?
    2。公网的机子(固定IP)怎么主动访问某一移动终端?

网友:
    传输模式分为主动模式和被动模式,但传输频带不同。可以看出来,GSM模块的传输相当于2G频段,GPRS模块的传输频率相当于2.5G,GPRS模块的传输速度更快。

网友:
    都可以
    动态IP必须通过第三方(服务器或其它有指定目标的通讯链路如SMS、CSD等)交互后才能互连。

网友:
    过程不同,GPRS有自己的特点
    不同省的当然可以互通,否则还有何意义!其实我前面已经讲了,要有第三方才能实现,而正是这个“第三方”是此技术的关键,不同应用、不同网络环境甚至不同客户的要求,都会使“第三方”有所不同。

网友:
    两个终端通讯至少一方要实现侦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