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ic上的第三个电源轨AVDD在AMOLED里有什么用呢?

楼主(2022-11-03):
AMOLED一般有两个电源轨就可以了(VPOS和VNEG)但是有的电源有第三个AVDD,这个电源轨在OLED屏幕上有什么用呢?

网友:
DATASHEET里面可以描述的很清楚了,可以看下block图,selp2端口可以用于调节AVDD的输出电压,在5.8V和7.7V之间选择。这个端口也是boost输出的,相当于多了功能啊。

网友:
手机里面的AMOLED就是需要这个AVDD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