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模式下无法获取IP有没有大佬知道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2022-11-03):
我想用bk7252创建热点,然后用电脑连接,使用测试命令

wifi ap ap hello 12345678

后连接发现电脑无法获取ip,查看reconfig.h里面的宏定义

#define LWIP_USING_DHCPD
#define DHCPD_SERVER_IP "192.168.169.1"
#define DHCPD_USING_ROUTER

发现DHCP也打开了,请问有没有小伙伴和我遇到一样的问题呢?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有LWIP_USING_DHCPD应该就可以了,可以在PC上抓一下包看看

网友:
通过抓包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