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done! ERROR:Xflow - Program par returned error code 30. Aborting flow exe...

楼主(2022-11-03):
PAR done!
ERROR:Xflow - Program par returned error code 30. Aborting flow execution...
make: *** [__xps/system_routed] 错误 1
ERROR:EDK -
   Error while running "make -f system.make bits".

make: *** 没有规则可以创建“implementation/download.bit”需要的目标“implementation/system.bit”。 停止。

网友:
常见两种情况:
a.Vivado工程导出硬件描述文件时*.hdf/*.xsa,没有勾选“include bitstream”,导致没有bit。
b.petalinux极偶尔会出现这种bug,重新创建工程即可。

网友:
通常情况是引用了绝对路径导致的路径异常或者文件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