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里如何把已画的线改到其它的Class里?

楼主(2022-11-03):
比如已经画了一个矩形,放在Board Geometry的Outline下,现在我发现画错了,其实应该放Package Geometry里面,请问这时候如何修改?

网友(点评):
小弟才疏學淺, 是那個大佬說要重畫, 原廠用滑鼠就能解決的事............還SKILL?? 我糊塗了.

网友:
同问。每次都是用捕捉功能重新画一遍。

网友:
    edit->change 然后再optins中变更

网友:
    如果是画错了,建议重新画吧。修改class的做法不严谨,所以软件本身也允许这样做。用skill直接操作数据库强制修改属性可以做到。当然如果对象是shapes可以用Z-Copy命令。如果是一堆没有电器连接属性的东西,可以导出dxf后再重新导入。

网友:
    好像只能删除 重新画线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不知道,但大神都说最好重画

网友:
    用skill强制change即可

网友:
    把它变成SHAPE,Zcopy过去

网友:
    右键点他一下,真相大白

网友A:
    1. 把这个矩形在PCB上显示出来2. File->Export->Sub-Drawing,Find栏选择矩形对应的对象。

3. PCB上点击矩形,在Command窗口输入坐标(0, 0),Enter
    4. 保存导出的Sub-Drawing,注意保存路径
5. 在保存路径下找到这个Sub-Drawing,文本打开。
6. 将现有层全部替换成要放置的新层,保存。
    7. File->Import,选择修改好的Sub->Drawing文件,确定后光标会在PCB界面上抓这这个矩形。
8. Command窗口输入坐标(0, 0),Enter。此时矩形已经改变到了你想要的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把这个矩形在PCB上显示出来2. File->Export->Sub-Drawing,Find栏选择矩形对应的对象。

    3. PCB上点击 ...

    虽然好像看懂了。但是好复杂啊。算了还是重新画一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然好像看懂了。但是好复杂啊。算了还是重新画一遍吧。

只是把线导出来,替换层面信息,再导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选择让它变成SHAPE,然后打散到你要的层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把线导出来,替换层面信息,再导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选择让它变成SHAPE,然后打散到你要的层面

网友:
    用change 命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