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rity仿真S-Parameter Assessment功能是分析S参数的吧,怎么点进去后没有反应呢

楼主(2022-11-03):
大神,请指导啊,sigrity仿真S-Parameter Assessment功能是分析S参数的吧,怎么点进去后没有反应呢,设置不了端口呢

网友:
主要有以下9个工作流程

1.单板/单个芯片封装直流压降仿真。
2.单板/单个芯片封装电热混合仿真。
3.多板/多个芯片封装直流压降仿真。
4.多板/多个芯片封装电热混合仿真。
5.芯片引脚的阻抗测试(判断引脚是否正常)。
6.芯片封装的热性能仿真。
7.整板阻抗测试。
8.整板阻抗网络测试。
9.BGA封装的紧凑热模型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