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两线制的4-20mA采集电路,同时可以供电,请问该如何实现?

楼主(2022-11-03):
两线制4-20mA信号的采集,信号输入端同时可以提供24V的电压,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将电流和电压分离,目前使用仿真软件在原先4-20mA采集电路的输入端加上24V后,4-20mA采集就失效了。

网友:
是要在远距离、复杂的工业现场,把信号采集回来的吗

网友:
方案不对, 市面上很多两线制变送器。

网友:
参考一下变频器的模拟信号输入端线路。

网友:
“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将电流和电压分离” 啥意思?你这个24V是要怎么处理还是?

网友:
    这个东西是叫“电流环通讯”吧? 网上搜下好像有具体方案

网友:
    好像跟汽车的DSI3有点像,都是电流信号

网友:
    两线的4-20MA就是能供电的,信号就是电流信号,4ma对应的是0,那小于4MA就是供电电流了,如果是0那就是线断了~~这是电流信号,不是电压信号,所以不要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