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应该如何为我们的电路选择一颗合适的电容呢?

楼主(2022-11-03):
通常应该如何为我们的电路选择一颗合适的电容呢?

网友:
需要考虑静电容量。

网友:
直流偏压下的电容变化量。

网友:
噪声等级、电容的类型、电容的规格。

网友:
我之前就忘了额定耐压。

网友(2025-12-02):
一般是要考虑直流偏压下的电容变化量、噪声等级、电容的类型以及规格尺寸等。国瓷电容(GUOCI)有推出新材料的贴片陶瓷电容,采用特殊的介电常数材料制成,防啸叫的同时能为电路提供更低的功耗、更佳的稳定性和更高的可靠性,还可替代传统的CBB和涤纶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