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C1001E 100V 1A降压芯片 V1.1

楼主(2022-11-03):
    Features
     9V to 100V input voltage range
     1.5A current limit
 1A continuous load current
 95% Peak Efficiency
     400μA operating quiescent current
 120V 400-mΩ high-side MOSFET
 Peak Current mode control
     150 kHz Fixed Frequency
 Internal compensation for ease of use
     Up to 92% duty cycle
     0.8V voltage reference
     1μA shutdown current
 150ms Hiccup mode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Function
     Thermal shutdown Function
     ESOP-8 package
Applications
     Charger in vehicle
 Battery Chargers
     Power adapter
    Typical Application
    Description
The ZCC1001E is a high voltage, non-synchronous
step-down converter operates over a wide range
input voltage 9V to 100V. The ZCC1001E
integrates a 120-V 400-mΩ high-side MOSFET.
    The ZCC1001E delivers 1A continuous load
    current with up to 95% efficiency. The ZCC1001E
    operates with fixed frequency peak current control
    with built-in compensation eliminates the need for
external components.
Cycle-by-cycle current limit in high-side MOSFET
    protects the converter in an overload condition.
Hiccup mode protection is triggered if the over
    current condition has persisted for longer than the
    present time.
    The ZCC1001E exhibits protection features that
protect the load from faults like under-voltage,
over-current and over-temperature.
The ZCC1001E is available in an ESOP-8 package.

网友:
    串联线性稳压电路主要思路来自于基本线性调整模型。
在输入直流电压和负载之间串入一个三极管,其作用就是当输出阻抗发生变化引起输出电压同步变化时,通过某种反馈形式使三极管的发射极也随之变化,从而调整输出电压值,以保持输出电压基本稳定。
由于串入的三极管是起着电压调整作用的,所以,这个三极管也称为调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