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rity仿真的时候mesh精细度,为什么不在线上显示呢,只显示到铜皮上呢,这个正确?

楼主(2022-11-03):
大神求指导,sigrity仿真的时候mesh精细度,为什么不在线上显示呢,只显示到铜皮上呢,这个正确吗?

网友A:
Sigrity是2012年7月2日被Cadence公司完成收购,成为其旗下的仿真软件,Sigrity可以信号与电源协同分析设计和验证工具。
根据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三大仿真模块:
电磁场(EM)求解器、传输线(TLM)求解器、电路(SPICE)求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rity是2012年7月2日被Cadence公司完成收购,成为其旗下的仿真软件,Sigrity可以信号与电源协同分析设计 ...

哥们,这个软件仿真怎么样,相较于ADS和siw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