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铺动态铜皮的时候,可以单独更改和某个引脚的铺铜间距吗?

楼主(2022-11-03):
如题,谢谢

网友:
    可以,设置该引脚的属性,你看看列表里面有的

网友:
    规则设置好了就可以自动避让了

网友:
    右键点那焊盘,编辑属性 真相大白

网友A:
    Edit->Properties,Find栏勾选Pi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Properties,Find栏勾选Pins

    非常感谢,亲测有效

网友:
    编辑管脚规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