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液位开关的应用及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2-11-04):
光电液位开关是光学原理检测液位,利用光在两个不同介质界面上发生的反射的原理,所以在检测时不受液体颜色、腐蚀性、温度等影响。
光电液位开关应用广泛,常应用在家电设备、工业设备等,例如电蒸锅缺液提醒,洗地机污水满液提醒等。
光电液位开关使用时需注意的是:
1. 不要在阳光直射下使用
传感器在阳光直射下会受到干扰导致误判,需要提前做规避处理,或者安装在避免阳光照射的位置
2. 注意定期清洗传感器
长期使用传感器,其表面会产生污垢,轻微的污垢对于传感器没有影响,但是严重的污垢覆盖会影响传感器的判断。
3. 注意气泡、水蒸汽的影响
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有水珠或气泡集结在传感器检测面,则会导致电信号下降,出现误判的情况,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软件去做调试。

网友:
    光电液位计是光学检测仪器最重要的是不能在强光下使用不然会影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