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么一种模块可以实现控制所连接支路上的电流

楼主(2022-11-04):
有没有这么一种模块可以实现控制所连接支路上的电流

网友:
用三极管,可以完成。需要知道“X”的数值是多少,才可以估算成本

网友:
想法可以实现;考虑到你输出电流比较大,可以采用MOS;成本适中 。

网友:
其实可以实现的方法很多,比较简单的就是让各支路的电压调整在你想要的区间,精度不高的话,一般支路用电阻分流处理 。

网友:
采用三极管的放大功能应该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