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板设计中电源走线的粗细如何选取?

楼主(2022-11-04):
PCB 板设计中电源走线的粗细如何选取?有什么规则吗?

网友:
可以参考:0.15×线宽(mm)=A,也需要考虑铜厚。

网友:
代工厂有标准的,线宽一般和电流大小有关系!500mA电流,0.254mm宽,35um厚,就可以了

网友:
一是电流的大小,如果流过的电流大的话,走线就不能够太细;二是要考虑板厂的实际制板能力如果电流小的话,那走线可以细一点,但是太细的话,有些PCB板厂可能就制作不出了,或者制作得出但是不良率上升,所以要考虑PCB板商问题。

网友:
电源线、地线的宽度最好尽可能宽,地线比电源线宽。这些关系为:地线>电源线>信号线,通常信号线的宽度为0.2-0.3mm(8-12mil),最细的宽度为0.05-0.07mm(2-2.8mil),电源线为1.2-2.5mm(48-100mil)。(0.025mm=1mil).

网友:
一般线宽线距控制到 8/8mil ,过孔选择 12mil(0.3mm),大部分的PCB生产厂商都能生产,并且生产的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