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在 ads 或 axd 里直接调试?

楼主(2022-11-04):
请问不连 easyARM 板可不可以直接软件调试程序?我是指如果想直接调软件部分,能不能在 ads 或 axd 里直接调试

网友:
这和板子没关系啊,你直接选 ARMulate 不就行了,注意把等待 PLL 配置完那条语句屏蔽就可以啦!

网友:
你编译的project需要生成包含调试信息的*.axf信息。需要对axd软件进行配置,在option--configure target中选择ARMUL(软件仿真)这样,你设置好之后,就能用axd对你编译好的*.axf文件进行仿真和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