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试显示器板子,遇到了一个问题!

楼主(2022-11-04):
如果我的音量的调高(即负载增大),我的DCDC的5V输出会跳变到3.9V以下(12V适配器)。想问下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需要怎么改善?快出现个大神来解救一下。

网友:
首先,排查以下你的负载跳变有没有超过你使用的DCDC的最大规格。
其次,再你看下你DCDC的SW波形稳不稳?输出跳变到3.9V以下的话也怀疑是你DCDC的动态响应太慢了。看下你DCDC的外围是否按照规格书推荐的来使用。
还有就是LAYOUT问题了,一般DCDC规格书的后面也会有layout注意事项。不行可参考TMI3253,之前用过这颗都很正常。

网友:
若二极管负向接SW,正向接地,且电感接SW和负载之间。则为降压DCDC。
若电感接电源和SW之间,二极管正向接SW,负向接负载。则为升压DCDC。
若电感接SW和地之间,二极管负向接SW,正向接负载。则为升降压DCDC。

网友:
    这个问题需要一步一步的查,先看适配器的功率是否足够.然后用示波器看看DCDC的输入电源纹波.如果纹波过大,可加些大容量的电容试试.

网友:
    电路问题比较大,参考芯片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