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如何用C#控制CST进行仿真?

楼主(2022-11-04):
能不能够用C#控制VBA宏,进而控制CST进行建模与仿真?

网友A:
    VBA可以控制CST仿真,你要做的是C#控制VBA?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可以控制CST仿真,你要做的是C#控制VBA?

是的,整个流程应该是怎样的?现在还有些处于混沌状态,不太清楚。

网友:
    建议用作业调度软件,比如PBS等。

网友:
    目的在于将CST封装于后台,前台只提供简单操作就可进行仿真